关于传输线上匹配元件的位置调整

楼主(2007-09-18):
    一些参考文献上建议,传输线的匹配元件的位置摆放要允许调整,以期达到最佳匹配。我想PCB板都做好了,元件固定死了,位置能动吗?可能只有改变pcb图中,焊盘的封装。例如焊板上0805的焊盘,把它的宽度拉长,元件的位置就可以调整了。不知道这种方法行不或者其它方法,请各位大侠指教^_^

网友A:
做实验的时候直接刮板子找位置就行

正式生产时要固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