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W构成的振荡电路能否实现调频

楼主(2007-09-18):
SAW构成的振荡电路能否实现调频,+-25KHz以上.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控制微调的频率就行了
可以借鉴TDK5100的调频机制

楼主:
只能找到TDK5100的资料而已.

该芯片的时钟应该是用晶体的吧,请教否能发个电路过来?
谢谢!  epkenwu@21cn.com

网友B:
SAW 本身的频率误差就已经很大了

这么精准的频率 不能用saw吧

楼主:
是呀

本身要求频率稳定度要达到20PPM以上精度.

网友C:
SAW 的频率稳定度只有3PPM/度

要达到你的要求,要给它恒温吗?

楼主:
关键可能在于频率的稳定性

我也分析过用SAW构成的振荡电路了,FM调制可能不成问题,问题在于频率的稳定性,我想用这方法来减少采用由晶体做的振荡电路的不利因数,因为要做到760MHz以上的发射频率,分级倍频,调试复杂,频普特性差,效率低.

网友D:
760M以上的频率?

用PLL芯片吧,这么高频率下,你的法子根本就无法稳定工作。

楼主:
PLL我现在也在用,

PLL现在有在用在高端产品上,但想做些简单一点的方案,因为还要花很多成本在音频处理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