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的风速测量设备

楼主(2007-09-19):
hello,诸位:
     我受命开发一款基于超声波的风速测量设备,使用那个频率的声波及选用那种探头可行啊,谢谢大家!

楼主:
超声波测距的测量精度为毫米,实现起来是不是很难啊?

超声波测距的测量精度为毫米,实现起来是不是很难啊?

网友A:
专业传感器比较难找,普通的应该不难找

    超声波风速测量实现起来不难,其原理是利用双传感器构成双向收发系统,根据超声波在顺风、逆风中的传播速度差用矢量合成法计算得到风速,仅计算稍麻烦点,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在正对风向时也可以仅用算术法得到风速。
    作为专用测量仪器,采用专用传感器是必须的,因这类产品制造商不多,需求也极有限,所以不会太好找。如果不是专业测量,只是大致参考,这类传感器应该相对好找得多,市售成品也很多,在网上搜搜就应该可以找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