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这样?

楼主(2007-09-24):
我的modbus接收部分能不能这样安排?

还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可以,但过于繁琐且缺乏故障记录

程序结构要清晰最好多用中断而非反复查询,无响应的节点要进行记录,数次轮寻后皆无响应要从轮寻列表中自动剔除并上报,特别是大型网络或要求实时性较强的应用。

楼主:
好的,谢谢chunyang!!

我再画一份流程图。

楼主:
我的主程序

楼主:
中断

我的接收中断:
我的T0中断:
我的T1中断:

楼主:
接收中断

我的接收中断:

楼主:
接收中断

楼主:
我的T0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