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下面哪种结构会好一点?

楼主(2007-09-25):
ic, hz, 4ghz, 4G
  IC的接收频率是2.4GHz
  LNA主要是一个双射极放大管
  问题:1.哪种结构会好一点,还是没有区别,都可以
       2.对接收灵敏度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先做滤波后放大

这样带外噪声较低。

楼主:
谢谢

我是先做滤波再放大的,但见过一个高手做的同功能的板子却是先放大再滤波的,故有此一问,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天线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