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用SAW构成的振荡电路,我的分析对吗?请指教~~

楼主(2007-09-25):
上面这个电路是我在一个网站上面看到的地址如下:
http://www.xie-gang.com/DF.HTM

关于它振荡的原理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
这是一个ASK调制的发射电路
当TXD为高电平的时候Q2饱和导通,Q1开始振荡,下面我分析一下振荡的机理(假设TXD一直为高电平,Q1一直振荡工作)
下面是我查阅的SAWR315的资料
下面是R315的等效电路。
我们看到上半部分这个电路是原始的LC等效电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晶振与两个电容的等效电路,如上图的下半部分
那么整个电路就可以用下面这个电路来分析了:

楼主:
我认为:
        这是一个依靠SAW串联谐振呈现一个很小的阻性来决定频率的电路。
首先:
       这是一个共射极的电路
所以要求输入反馈网络(谐振网络)的电压和从反馈网络输出的电压要凡相,以满足相位条件。
该电路的交流等效电路如下:

楼主:
交流等效电路

楼主:
我们可以看到当SAW呈现串联谐振的时候电阻很小,如果忽略Rm的话,当串联谐振的时候的电阻为0,于是左边的网络就直接连接到Q三极管的基级了。
要满足相位条件的话有一下几种情况:

1. L1,C1和0.5pF的电容并联谐振,谐振频率为

楼主:
谐振频率为

楼主:
 该频率必须等于315M。这样的话当并联谐振的时候由L1,C1,.05pF组成的网络电阻为无穷大,等效为断路。于是L2就和直接连在三极管基级的0.5pF电容串联了。于是反馈系数为:

楼主:
反馈系数

楼主:
所以相位满足的条件就是L2与0.5pF与三极管BE节电容组成的串联电路的谐振频率必须小于315M,这样我们可以在这个大前提下面来选择不同的L2的大小
来改变,调节满足反馈相位条件的反馈系数的大小,濑达到振荡的条件。这是其一

2.上面的振荡频率是由SAW和L1.C1决定的,L2和Cbe和0.5pF是决定反馈系数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也满足振荡的条件:
同样,在315M下面SAW的电阻为0,于是我们认为L1,C1,Cbe和两个0.5pF的电容是并联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可以调节L1,L2,C1的大小让他们在315M的频率下面
L1,C1,Cbe,和两个0.5pF电容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呈电容性,并且满足振荡的相位条件和幅值条件!

那么我的问题是:
在这两种都可以振荡的条件下哪一种更好?或者是我分析的振荡原因是错误的,它振荡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请指教,谢谢!~~~~~~~

楼主:
SAW315的资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5141952136.pdf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我也不大懂,希望高手能说两句!

顶起!

网友B:
请教

谁能够帮我分析一下楼2的等效电路图!我不明白楼2的意思

网友C(2007-11-03):
关注

我觉得原电路中的SAW315是个声表,楼主找出的等效LC电路不对,它的等效电路应该如下图.我也正在想弄清这个图的原理.如有高手看到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D(2011-11-10):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E:
:dizzy:可惜看不到图了

网友F(2016-03-21):
很不错的样子,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