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1100问题

楼主(2007-09-26):
我才接触无线通信,用的CC1100,把GDO0腿接在了单片机繁荣INT0上,进行中断接收数据,低电平有效,可是现在单片机对INT0拉高都没有反应,INT1也是的,我INT1接的GDO2!其它的腿都可以拉高拉低,哪为高手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A:
你断开测试

应该是配置或操作问题

楼主:
CC1100

没有串电阻,直接接到中断腿上的!我参看了别人的程序,他们都是拉高GDO0腿,然后用跳变触发中断,我现在都无法拉高GDO0,始终是低电平没有跳变,就不可能进中断了,是不是应该在配置时把GDO0写成0X46,就是写成高电平,这样在中断就会产生低电平跳变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