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24L01发送数据成功,却不能接收

楼主(2007-10-04):
调了一周了,总是接收不到数据。
现在发送端表明正常发送了,IRQ拉低,status为0x2e,FIFO中的状态也正常,就是写完数据后FIFO中有数,发送完后,FIFO空,我想这应该代表发送正常吧,但是接收端IRQ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第一次接触RF的东西,都是凭兴趣,板子是自己画的,参数是参考官方文档,但是封装都选的0805的(官方推荐0402,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吗)。软件已经调了很久了,我现在感觉应该是硬件存在问题,会是什么问题呢,输出匹配?手边也没有合适的仪器可供测量。
我是不是应该去买现成的模块来调试呢,我人在北京,中发、知春电子城里有这种模块卖吗,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A:
这可难说了。如果有频谱仪的话,可以看看发射功率多大

网友B:
问题一般集中在两个方面

1、芯片设置;
2、EMC设计。
往往前者决定了能不能用,后者则决定了品质。

楼主:
我也希望是软件的问题

芯片设置上已经调了很久了,需要设置的寄存器也并不多,再有就是设置为发送或接收时流程问题(延时、CE的电平),我感觉能注意的都注意到了,可接收端就是没有反应。
现在我已经尽可能少的设置了寄存器,其他都保留为默认。

发送端:

1、设为无应答(EN_AA = 0x00);
2、设置RX_PW_P0为1个字节;
3、设置PWR_UP为,同时设为PTX(CONFIG = 0x0a);

设置后的寄存器值(地址从0x00到0x17):
0A 00 03 03 03 02 0F 0E 00 00 E7 E7 E7 E7 E7 C2 C2 C2 C2 C2 C3 C4 C5 C6 E7 E7 E7 E7 E7 01 00 00 00 00 00 11

4、延时1.5ms,然后置CE=0;
5、发送时写1个字节的数据;
6、CE=1,延时至少10us,CE=0;
7、判断IRQ=0 同时 TX_DS=1,清IRQ中断。

接收端:

1、设为无应答(EN_AA = 0x00);
2、设置RX_PW_P0为1个字节;
3、设置PWR_UP为,同时设为PRX(CONFIG = 0x0b);

设置后的寄存器值(地址从0x00到0x17):
0B 00 03 03 03 02 0F 0E 00 00 E7 E7 E7 E7 E7 C2 C2 C2 C2 C2 C3 C4 C5 C6 E7 E7 E7 E7 E7 01 00 00 00 00 00 11

4、延时1.5ms,然后CE=1;
5、等待直到IRQ=0.

网友C(2008-04-03):
这几天我也在调试nRF24L01模块

这几天我也在调试nRF24L01模块.大虾有调好的程序没,有的话,发个我一个.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是:hlhfootball@yahoo.com.cn

网友D(2010-04-19):
很可能是软件问题,l01片外的收发链路是一样的

网友E(2010-06-05):
可能是没有设置自动应答,不能自动重发;发送时,发送完便认为已经发送完成了,而不管是否收到没。
    都设为自动应答试试

网友F:
多少钱买的啊?NRF24L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