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A和天线连接的一些基本问题~~

楼主(2007-10-04):
我们知道在高频的电路中必须阻抗匹配才能够使PA的能量完全输出到天线发射出去,而不会导致信号的反射。
现在我有一个疑问:

比如说我现在使用一个丙类的PA,天线特性阻抗为50欧姆,按道理我们的PA的输出阻抗也必须为50欧姆才能够实现阻抗匹配,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丙类的PA是大信号,不能用小信号分析,它工作在了非线性状态所以它的输出阻抗是随时变化的!所以很难达到阻抗的匹配。

我想问的是PA和天线的匹配到底指的是什么匹配?是指的PA的输出阻抗=天线的特性阻抗,还是指天线作为负载能够获得在设计PA时的额定功率?

另外天线的谐振指的是什么?
天线在正常的工作情况下表现的特征是他的特性阻抗还是辐射阻抗?也就是说在设计PA的时候应该考虑的是天线的特性阻抗还是辐射阻抗??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在设计RF电路的时候导线是作为长线的,那么也可能成为天线辐射能量。那么我们在设计高频电路的时候如何尽量避免导线成为天线??

谢谢~~~~~

网友A:
丙类放大器在经过匹配网络后和甲类的处置方法类似

只是匹配网络本身的设计有区别,具体得查查书。避免连接线成为天线必须使用传输线设计。

网友B:
e

首先大概估算PA的输出级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