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视频信号检测装置的接口模块设计?

楼主(2007-10-13):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视频信号的检测装置,检测视频信号的有无和质量,如何设计接口模块部分?如果这个视频信号是通过网线传输的,是不是要用网线接口?还要知道如何解码?协议标准?我只知道这些,希望高手能指点指点,能具体给我个思路来解决.我只懂一点点检测信号的知识,刚入门学习,所以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检测视频信号的有无?

1、检测视频信号的有无?

你只需要分离出行场同步信号,判断场同步信号有没有就可以啦;

2、如果这个视频信号是通过网线传输的?

你只需要把他转换成非平衡信号就行了;一般来说厂家有这样配套的设备;解铃还待系铃人;
最终你得到的仍然是标准的复合视频信号;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谢谢楼上的帮助.我还有疑问:
1,最后分离出的复合视频信号是视频和音频混合的吗?我了解的一些检测方法是把他们分开检测有无和质量的好坏.那这里要不要那样检测.
2,视频信号传输过来如果要检测它,把这线路断开,应该怎么设计这个仪器的接口模块来接上断开的线路?如果是网线传输,就是用水晶头接口吗?把信号接进来后再分离视频,音频检测?

网友B:
你最好去书店找书看看全电视信号的结构和解调原理方面的

要先建立基本概念,跟什么“水晶接头”之类的一点关系也没有,也不存在什么一上来就AD,正如hq_y所言,先要进行同步分离,再分析视频信号的完整性得到品质,至于有无信号,如果要检测信号质量,顺带就解决了信号有无的问题,但若只检测有无信号而不需检测信号质量,用个检波电路再积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