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CC1100不用PA,使用200bps数据通讯速率,

楼主(2007-10-20):
请教各位,CC1100不用PA,使用200bps数据通讯速率,能做到大于500m通讯距离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天线增益不能太差

只是这么低的数据传输率不能直接实现,CC1100可用的最低速率是1200,需要利用纠错码的编码增益在1200bps下“模拟”更低的速率。这仅仅是基于纯技术的方案,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多数应用应该是不能接受的,香农定律具体到特定的平台上就有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