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ea5767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7-10-22):
(无正文)

楼主:
知道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仔细看手册

1 自动和手动的区别
自动是搜索到后自动存,然后继续搜索
手动则是手动调台,你按键不动,频率不变
2 这个要仔细看手册
3 如果是自动搜,应该是自动锁,也有的是给个信号,锁台由mcu完成,具体也要看手册

ps 先把手册仔细通读一遍再来问
如果你说你都会背了还不懂,可以在这里继续问
否则,请不要随意发帖子问这种手册上可以找到的问题

网友B:
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收音机

请问用STC89C51RC+5767怎么做
我是初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