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收发数据问题,chunyang兄请指教。

楼主(2007-10-22):
现象:GPRS模块可以发数据给服务器,
服务器发数据给GPRS模块时,GPRS模块收不到数据。

注:服务器是自己写的一个软件,
分开单独测试时,可以确认服务器的确是把数据发送出来了。
GPRS模块也能够收到数据。

但是两者一联调,就出现了开头所说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还请chunyang兄和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那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

但具体问题不好判断,跟你用的协议有关。

楼主:
我做了个小试验

我拿网络抓包工具抓了一下,联调时,服务器确实把数据发给GPRS模块了,但是GPRS模块收不到数据。

这说明服务器应该没问题。

但是我作过测试,就是拿一个TCP/UDP测试工具做服务器,GPRS模块做客户端时,GPRS模块都收发正常啊。方式是每次GPRS模块收到一个字节数据(中断方式),我就把它从串口显示出来。

这说明我这边的GPRS模块收发程序也应该没问题。

会不会是两者的传输协议之类不统一呢?

网友B:
Re:

把你抓的包放上来看看,包括服务器接收和发送的,主要是IP和端口号是否对应。

网友A:
你最好确认一下二者的异同

同样,捕获端口数据进行比较。

楼主:
谢谢wends和chuanyang兄

问题解决了。

终端没有问题,是上层软件即服务器的问题,对VC那玩意了解不多,也不知道网络编程,所以花费了不少时间,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