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辐射辐射骚扰限值的问题?

楼主(2007-10-23):
(无正文)

网友A:
先要找到噪声源

一般来自本振或接口,然后靠改进电路、PCB及加屏蔽解决。

楼主:
chunyang兄

谢谢你的指点.想请教下;像上属情况跟电源的关系大不.

网友B:
电源也要加滤波的

不是怕电源进来啥
是怕从电源出去啥

楼主:
我用的是直流电瓶,不知道这样电源是不是要好很多呀!
其它单片机控制电路会有影响吗?

网友A:
电瓶直接供电只能说由外部电源引入的噪声较小

但跟系统本身的噪声无关,你这个噪声频率显然不会是供电引起,所以跟电瓶无关。MCU的噪声当然也会有影响,所以才要判断噪声源是来自MCU系统还是RF系统。

楼主:
回复chunyang 兄

chunyang 兄谢谢你的分析,分析的也很透切,再次谢谢!!
经过各位兄弟的分析.我已经有个较为详细的实验思路.
但还是有个难题,由于这样的实验需要在有条件的实验地.
才能进行,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能模拟试出改善后的效果,
要不改一次的跑一次实验室,这样很费劲.有没有省心的方法还请知道的兄弟多多指点~~~

网友A:
测试条件必须具备

这没法省略,否则怎么知道是否改好了。当然,事先的措施要到位,甚至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处理,然后一次性测试比较。

楼主:
谢谢!

谢谢!!兄弟们
之后我的去实验了.

网友C(2013-01-23):
确定 问题很简单,你把RF关掉然后去实验室看,还有没有杂散就知道了,我估计你这个和2。4G的关系不大去找电流和MCU的CLK那些信号线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