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益天线

楼主(2007-10-24):
目的:传输脉冲信号,脉冲时间1/9600秒,采用无线
我想选用CC1000模块加高增益天线,但天线长度不能太长,离地1M高,60cm长,传输距离为800米,有没有可能?
高增益的天线好像都有方向性,我在实际使用时怎样对准收发方向?我的是单向传输

网友A:
又开始改用CC1000了?

有433的全向高增益天线,1米多高的一个杆子
如果是定向天线,用八木天线吧,大概对准方向就可以了,八木天线的方向性系数不会太大的,增益当然也不会和口径天线比

网友B:
如果能接受体积巨大的天线,这个距离轻松,否则无法实现

八木天线比较好买,增益也比全向天线高,两端都用的话,高架且无遮碍下10mW辐射功率可实现至少1-2公里的通讯距离,有人测试的结果说是有4公里左右。全向高增益天线做到800米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要看这个“高增益”有多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