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才请帮我个忙吧~关于制作电话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10-24):
本人用的芯片是飞利浦TEA1098,按照芯片资料给出的应用电路已经搭建完成.但现在不能正常工作.将芯片拔除时,可以得到稳压后的10.3V直流电压,但每当安上芯片时电压将跌落到1.3V左右.起初以为是稳压管不能承受过大电流,但将稳压管挑出一端悬空时,现象依旧.让我实在苦恼啊!请问各位高手们,能否给小弟指点迷经,我将十分感谢!!!电话原理图已经上传,多谢各位了~

网友A:
IC被干掉了?

网友B:
可能是IC问题,也可能是其它元件或电路板甚至焊接的问题

你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详细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不能是焊接问题,因为每当把芯片拔除时电压又会恢复到10.3V那?我把TEA1098的芯片资料上传,还请各位高手们多提意见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2510534779.pdf

网友B:
不检查不能排除焊接问题

某些电路如果存在短路现象,芯片插上后负载很重,电压被拉低也正常。如果你能保证电原理是正确的,那只能是出了前面提到的那几个问题中的一个或多个。

楼主:
已经排除焊接问题

昨天我又逐个检了焊接PCB板的链接,没有任何短路和短路的问题.我昨天又查了一些电话机维修相关书籍,没有针对于TEA1098芯片的维修.但我查到了飞利浦TEA1062芯片常见问题,里面提到了关于LN管脚,说是TEA1062的电源输入脚,如果该脚电压为零或电压太低都会使芯片不能工作.里面还提到了电压太低可能是内部电源被击穿,流经SLPE管脚的电流都转移到GND.还说当LN管脚的电压低于2V以下时,SLPE脚又无电流输出,说明TEA1062损坏,应该更换芯片.
这个现象和我初次测得的现象基本吻合.但我还是不敢确定这种现象属不属于TEA1098芯片.由于TEA1098的芯片只有贴片式的,没有DIP双列直插式的,我想能不能是我焊接芯片时由于温度过高而导致的芯片被内部电源被击穿.现在我做了两个芯片实验板,现象依旧,不会两个芯片都被我给弄坏了吧???

网友B:
除非你的电烙铁有问题,否则同时出现同样问题的几率不大

应该检查是否PCB布错或元件用错了。

网友B:
问题找到了就好

chunyang就是我的名啊,很多东西,熟悉了21IC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