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语音放大芯片

楼主(2007-10-30):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的小功率音频功放如TDA2822等型号众多

要根据你的具体需要选择。

楼主:
是不是指放大增益

20-200db这个范围,我查了很多典型电路中大部分都采用的单端输入,但是我需要双端输入,信号是差分放大的

网友A:
你到底是做前置还是功放

前置可用运算放大器,差分、单端都行,功放也大都是双端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