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们都用什么RS485芯片!推荐推荐!

楼主(2007-10-31):
要低功耗、低成本。
请问各位DX,你们一般选用哪种RS485芯片?大概要多少银子?
请推荐!

网友A:
要根据需要选择

功耗指标差别不大,价格主要由器件级别、是否带ESD保护、品牌及供货渠道等决定,常用75176,75LBC184、MAX487、MAX148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