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语音放大

楼主(2007-11-01):
想增加个免提功能,利用LM386放大后声音噪音很大,不放大没有噪音,不知道是选型不对还是思路不对,请各位指点

网友A:
EMC设计问题

    GSM模块射频电路部分工作时引发的噪声很大,必须小心处理,故音频部分的电路设计要求非常严格,其供电、接地回路、增益选择、电路形式等都非常重要,要仔细阅读模块手册特别是其应用指南文档,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电路形式一般选单双端转换并放大后再推动功放,MIC则可直接使用。

楼主:
单双端转换

单端双端转换一般用什么呢?把模块的两根音频线通过比较器然后再经过功率放大,这样不知道合理吗?

网友A:
看双端输入的运放放大电路

用比较器成什么了,又不是数字信号。

楼主:
有所明白

是不是利用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运算放大电路进行转换,然后在进行功率放大?

网友A:
对了

转换的同时也顺便带点增益,音频PA是需要一定强度的激励值的,而模块的输出又可控,这样不但可利用传统的电位器调节音量,还可以通过AT指令用软件调节。

楼主:
非常感谢

明白了,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