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跳频技术的原理是什么?谁来说说?

楼主(2007-05-30):
 2.4G跳频技术的原理是什么?谁来说说?

 很多2.4G无线产品都说是无线跳频技术,谁来说说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宏观看信号/数据在传输中载波的频率不断改变

而在一个微小时间片上看,和定频系统没有差别,相当于一个电台和一个收音机不断以同样程度“调台”而始终一致,只是这种“调台”很快。

网友B:
回复主题:2.4G跳频技术的原理是什么?谁来说说?

那是否对一个电台和一个收音机的跳频同步要求很高?怎么实现跳频同步的?

网友A:
当然得同步了

实现的方法比较复杂,主要是靠同样的算法,捕捉到同步点后依照同样规律跳变。

楼主:
呵呵

   chunyang大哥:
     就是对实现同步的方法不是很了解,能通俗一点说说吗?

     我这样实现同步行不行呢?
     base:发送数据,并包含约定下次要跳的频段(令牌),并等待接收确认信号。(规定时间收不到ack则重新发送)
     hand:收到令牌,就返回一个确认信号给base(ack),于是跳到约定频段。

     呵呵,感觉还是有漏洞,我再想想^0^

网友A:
不是那样的

握手之后完成之后,交换的是规则而非下一个频点,然后各自按规则跳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那样的

   啥规则啊,不明白,举例说一下一种简单易懂的算法吧^0^

网友A:
想想电影《神话》里成龙和金喜善唱的插曲

他们俩个彼此不懂对方的语言,是怎么配合二重唱的?

楼主:
算法

  嗯,发送和接受是要遵照一个算法,改变频道,现在就是不知道
这个算法,呵呵!我传送的数据量少,一个极简单的算法就行了^0^。
谁来抛砖引一下玉吧。。。

网友B:
回复主题:2.4G跳频技术的原理是什么?谁来说说?

规则应该是 跳频频率 和 跳频图案 吧,跳频图案是预先定好了的两边都知道的频点顺序

网友A:
成龙和金喜善怎么配合?曲谱而已

跳频的规则就相当于曲谱,同步相当于“开始唱”,以后只要不走调,虽然成龙和金喜善彼此不知道对方在唱些什么,但一样可以配合得天衣无缝,跳频也是如此,这个“曲谱”的专业术语则是“跳频图案”。

网友C:
引用6楼

引用“6楼: 不是那样的

握手之后完成之后,交换的是规则而非下一个频点,然后各自按规则跳就可以了。”

谢谢chunyang的发言,我有点不明白的就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岂不是对双方的同时性要求非常的高?

楼主:
hehe

  还是准备用土办法做跳频。消费类产品吗,主要就是避免干扰
又不是什么机密,^0^

网友D:
能有啥干扰?

用ASK超再生怎么跳都是干扰
俺打算做个白噪声源,专门干扰那些廉价的超再生
嘿嘿
其实超再生哪里需要白噪声源哦,一个点频的源都够它喝一壶的

民用的完全没必要考虑这么多问题
除非你的应用和特殊
汽车防盗器和一些安防不是压根没考虑过这些问题么,人家不是一样用的好好的

然后某宝上面卖的汽车**让小偷不亦乐乎

网友A:
to 12楼

跳频的同步时钟可以每次通讯成功后校准的

网友D:
刚发现俺在14楼胡扯,呵呵

不好意思

网友E(2012-06-25):
请各位大侠,讲一下在受到干扰失去同步后,如何快速建立连接?

网友F(2012-08-17):
2.4G调频,我认为是通过DDS  (例如AD9852)产生中频 快速调频 信号  再经过N倍频 放大至2.4G左右,再通过锁相环技术,使之稳定,准确。  快速调频一般用于电子对抗   频综方面

网友G:
我也很想了解这方面!

网友H(2012-11-01):
老杨发帖很给力

网友I:
回复 网友A:
你的解释很有意思,赞一个

网友J(2013-03-31):
他们俩个彼此不懂对方的语言,是怎么配合二重唱的

网友K:
跳频,首先需要大家的时间对准,就象小组行动前看表一样,精确到分钟就可以了,呵呵,然后,主台根据现在的时间段,选择几个预先商定好的频率(不同时间段频率会发生变化),在这几个频率定时发出TOD信息,而各从台或者是迟入网的从台根据自己的时间,会知道现在的TOD是在那几个频率发出的,于是去那几个频率等待接收,一旦接收TOD成功,即实现了跳频同步(TOD含准确时间和同步信息),这时就与组织同步跳动啦。

网友L(2015-03-13):
引用 网友K:
跳频,首先需要大家的时间对准,就象小组行动前看表一样,精确到分钟就可以了,呵呵,然后,主台根据现在的 ...

想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如果要实现跳频同步,发送端和接收端的通信不是要一直持续下去,不能间断?
如果在某一时段没有任何消息要发送给接收端,那发送端和接收端要一直通信保持同步跳频?如果是要一直通信保持同步,那不是功耗很大?还是说当有数据要发送给接收端的时候,才发送同步信息给接收端?实现同步后,把数据发送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各位大侠,讲一下在受到干扰失去同步后,如何快速建立连接?

我想应该是如果失去了联系了,马上都跳到默认频段,重新开始同步频段

网友M(2015-06-24):
2.4G和蓝牙SOC技术方案QQ群 466692386
欢迎技术高手加入探讨无线方案技术SOC无需外挂MCU

网友N:
chunyang 2007-6-7 11:03您好,我想**2.4g频率遥控器,做个万能接收器,这个芯片加密是aes128的能**吗?

网友N:
如果能请联系我,qq717329305.电话18858668001难度非常大,谢谢

网友O(2015-08-28):
这个帖子都过去两个月了,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调试过跳频的,2.4G是ISM频道,不跳频很难一起玩的!

网友P:
跳频是扩频的一种方式,是针对定频而言的,可以按一定控制规律实现频率变化

网友Q:
引用 楼主:
   啥规则啊,不明白,举例说一下一种简单易懂的算法吧^0^

最笨的方法就是人工做一个频率表和改变的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