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语音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7-06-05):
想用tc35i做个简易的终端,能够完成手机的基本功能如打电话发短信,内核想用51单片机,不知可不可以实现?。因为没有接触过,所以对语音传输方面不知如何下手?TC35I是否可以完成语音的采集和播放吗?不可以还需要那些外围电路?请高手指点一下菜鸟,谢谢!

网友A:
51当然可以,所有通讯功能是模块实现的,MCU只是外部控制

第一步先仔细阅读模块手册,包括硬件和AT指令集文档,真读懂了就该知道怎么实现。模块外围电路很简单,就是SIM卡电路、启动电路和电源,音频部分的电路设计有专门的文档,到西门子官方网站上可以下载,网络上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