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放大芯片MAX4368

楼主(2007-06-05):
美信公司音频放大芯片MAX4368,pdf的部分资料如下:它的电路才几个毫安,怎么功率还达到了几百豪瓦呢? 另外,请问各位大侠,我想使用一个开关电路,以控制电源的打开或者闭合,其中开关电路用单片机控制。请问用哪个三极管比较好,或者其它?谢谢^_^

楼主:
补一张图

网友A:
桥接

Internal Bridged Configuration.功率可提高四倍。

网友B:
那是指器件本身消耗的电流,不是输出电流

你应该看看器件手册,上面清楚的注明输出电流是一百毫安左右,由此计算输出功率即为32欧负载下330毫瓦。

楼主:
Icc和Iout真有区别哈

呵呵,我认真看了一下,Icc和Iout真有区别哈。

另外,请问各位大侠,我想使用一个开关电路,以控制电源的打开或者闭合,其中开关电路用单片机控制。请问用哪个三极管比较好,或者其它?谢谢^_^
用2N3904行不?没找到详细资料:-(

楼主:
补发图

用三极管的开和闭,控制电源是否工作

楼主:
不好意思,再发一次

网友B:
用MOS管最好

电压驱动且导通电阻可以很低,可以根据需要用P沟道或N沟道的。

楼主:
MOS管的栅极电压要比较大

我看资料上,做开关的MOS的栅极电压要比漏极电压大。而的所需要的开关,大概1两个小时开关转化一次,而且漏极是12V,栅极由3V左右的单片机控制,导通电阻至多几十豪欧,越小越好。这个用MOS管做开关是不是比较难啊。

网友C:
用P沟道的MOSFET吧

网友B:
理解不正确

有很多可以低压工作的MOS管,看看Si2301、Si2302的手册吧,21IC的器件资料库里就有。

楼主:
Si2301的导通电阻较大,上百毫欧

Si2301的导通电阻较大,上百毫欧

网友D:
你要控制音频放大芯片的电源?带关断功能的满地都是啊,

直接连IO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