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401调试求助

楼主(2007-06-06):
我的nrf401一个设为发送固定发0x55
     另一个设为接收

但是接收到的数据只有60%正确

FlIT1脚是1.21v

这种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

晶振的精度  电感的精度  还是天线上的电容精度不够

希望走过路过的大虾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误码率高有很多因素

数据编码没有?
直接用串口协议发送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 木头东瓜

我直接用串口做的

你所说的编码是指曼彻斯特编码还是指通信协议(前导 同步码 地址码 信息码 信息结束码  校验和)?

我现在的改进了  换了晶振  降低电压到3v(原来用4.5v 为和AT89S52单片机s适应)(俩板子挨着的)
现在收到的是

还有什么要改进的希望大虾们多多提意见

55 D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D 55 55 55 55 55 55 55 D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7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D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D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7 55 55 5D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7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7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75 D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D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7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网友A:
如果是905,可以直接送数据

ic给你打包,校验
401不可以
必须曼码加一些自己的导引,校验之类的才可以

楼主:
不理解您说401必须曼码 ?

加一些自己的导引,校验之类 理解

nrf905是spi接口
我用的单片机没有spi
如果软件模拟  会占大量资源

现在改单片机电源5v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但是如果用手触摸 干扰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

57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F5 55 55 55 55 55 75 5D 55 55 55 40 55 55 55 55 55 75 7C 5E 55 55 75 55 55 15 44 55 74 5F 55 55 57 55 1D 50 D5 7D 5D 55 55 55 55 77 7D 55 F7 54 55 55 55 51 55 41 47 7D 55 55 55 5D F5 7F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75 D4 55 FD 50 55 55 55 F1 F1 51 D5 D5 55 55 D5 F5 53 55 75 55 55 55 57 55 77 D5 57 15 55 55 55 55 D5 56 54 7F 45 51 55 55 55 15 46 54 16 D0 D1 F3 95 38 D5 FF C0 C0 44 0A 1C 9C 72 C2 BE 57 67 5F 7F 61 C9 B5 07 7E 6A 5C E4 78 9D 65 F5 4D 0C F8 76 E0 5C 71 55 C4 57 FC 51 74 54 D5 55 11 54 54 77 5D 55 55 55 55 55 5D 5D 51 41 51 55 55 55 55 55 55 57 55 D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D5 51 55 55 55 55 55 75 55 75 75 55 55 55 55 55 55 D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75 55 F5 55 55 55 55 55 55 5D 45 FD 55 54 55 55 5D 44 40 54 55 50 55 55 77 5D 75 FD 70 54 17 55 55 55 DD 75 AA 51 51 77 55 77 55 58 57 D1 5D F7 57 55 55 35 31 54 C0 77 75 50 74 51 7F 7C 40 F4 FC 7A 63 4D 55 75 D5 7F 84 75 44 55 51 55 D5 54 55 F5 87 54 55 54 D5 77 55 50 D0 AA 2A 74 55 65 50 22 55 D5 55 45 17 45 57 77 55 55 55 55 55 41 57 54 51 55 55 55 55 55 55 57 54 75 54 55 55 DD 4F 55 50 F5 55 55 55 7D 44 07 55 51 55 55 55 FD F5 75 54 55 55 51 F7 75 00 15 DF 55 5D 5D 50 7D 16 41 55 55 7D 55 15 55 FC DF 7D 54 55 55 55 55 55 75 55 F4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F 75 7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楼主:
nrf401不是支持串口吗?

???

网友B:
现在建议还是不要用NRF401了啊,不是早就停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