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相关问题

楼主(2007-06-12):
最近一个项目和gprs有关,但是以前没有弄过,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希望各位知道的帮帮忙:)我的模块是西门子的mc39i,我用的mcu是菲利普的2138,看到网上有个用华为模块和2104的代码,就参考它的改了一下,现在的问题是,我用udp方式发送传感器采集的数据给我的服务器端(公网的ip),但是终端一直没有数据,我设置了服务器的ip和udp服务端口号,打开串口调试显示数据发送成功了,但是服务器一直没有显示.我在中国移动的网站上查了我的gprs流量,看到上行流量240和下行留量288,我打开ppp的debug,看到如下信息:
<00000-00:00:43:650>local  IP address 10.48.147.81
<00000-00:00:43:650>remote IP address 192.168.254.254
<00000-00:00:43:650>primary   DNS address 211.137.32.178
<00000-00:00:43:650>secondary DNS address 211.136.17.107

local  IP address 10.48.147.81这个应该是分配给我的2138的ip地址吧 ,既然给我分配了是不是说明ppp已经成功了呢?问题出在ppp之后么?还有就是远程ip是中国移动服务器的ip地址么?分配ip应该是动态的,我试了几次,为什么接入好几回分配的ip都是一样的呢?

谢谢各位,说得有点乱:)
要是不行的话,准备看懂源代码了:(

楼主:
谁来说说:(

网友A:
远程ip

不是的,是你自己服务器的ip

还有,能不能把那个 华为模块和2104的代码 发给我参考一下啊,最近也在做这个。感谢~
nanpia@163.com

楼主:
好久没来了

可以,呵呵

网友B:
流量都产生了,证明你连路已经建立

不能显示应该是你代码的问题.
另外你分配的IP如果重拨时间间隔短,移动分配给你的IP不变是偶尔发生正常的,如果常点时间就会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