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完整性讨论

楼主(2007-06-13):
现有示波器带宽一般在1G,而当时钟频率超过400M,怎么样去保证信号完整性和测量它?

网友A:
换更高带宽的示波器

时钟信号是方波,观察它,需要保证至少5倍的带宽余量。

楼主:
在更高频率时候呢?

市场上已出现的示波器最高带宽也只有2G,但是一些通信系统上已出现上G的方波,在信号完整性上已无从测量,那么工程设计上又是怎么去保证它呢?

楼主:
信号完整性需要考虑些什么呢?

ARM和DSP系统算是比较高级的应用,非常神秘的信号完整性问题,在初学者看来就归结到一个始端匹配电阻和蛇型走线上了,在实际中还会有些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上G的方波是极罕见的,如要测量,设备的带宽必须满足,别

    信号完整性设计远不仅仅是匹配电阻和蛇行走线,频率越高须考虑的东西就越多,包括信号的传输、延迟、反射、散射、耦合、匹配等都要考虑,而且分布参数会有越来越重大的影响,甚至单单是“沿”的学问就大把,但ARM和DSP离这个阶段还差得太远了,不用考虑的太多,而且数字系统靠频率上升来提高处理能力在理论上就是很有限的,未来的方向不再是频率的大幅上升而是要在体系甚至思想上创新。

楼主:
1G信号的问题

1G信号的波长是30CM,但因为为了获得较小的传输延迟而把线设计成微带线而不是带状线(因为相对介电常数比走在内层低),走线长度在达到它的1/4波长时,成为了一个谐振天线,此时的信号完整性分析跟常规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B:
和CPU一样

单纯提高频率已经进入死胡同了
现在都是cpu的体系结构的创新
带来了更高效的运算

网友A:
1G方波和1G正弦波的传输特性差别巨大

分析方法也不同,对于正弦信号而言,连接导线应设计成“微带传输线”,特别是信号较强时,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辐射损耗。

楼主:
有点体会了。感谢chunyang,感谢木头东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