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USB的终止模式?

楼主(2007-06-14):
找了一个串口转USB的乔接芯片CP2101,有一个引脚SUSPEND是来指示终止模式的,对USB协议不太懂,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进入终止模式呢?能否利用这个引脚来检测有没有连接上USB主设备呢?

网友A:
SUSPEND

    为节省电源,USB设备在探测不到总线传输时自动进入中止状态(SUSPEND)。当中止时,USB设备保持本身的内部状态,包括它的地址及配置。
    所有的设备都支持挂起状态(SUSPEND)通过控制设备所连到的集线器口可以使设备处于挂起(suspend)状态。在挂起状态下,普通的设备操作都中止了,然而,如果设备支持远程唤醒且已经使能响应唤醒信号的话,它可以在外部事件的激励下产生恢复(resume)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