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GPS天线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7-06-14):
我想在设备上装一个GPS定位模块,主要是防盗用.但是怕天线被破坏,就想在壳体上表面挖一个坑,把天线嵌进去,上面再用玻璃或者塑料封住.
请教达人们这样装会不会对卫星信号的接受有影响?
不知各位还有没有更好的安装意见,望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只要不用具有电磁屏蔽效应的材料就可以

玻璃、塑胶等只要没有导电层或具导电性就没有电磁屏蔽效应。

网友B:
实际上也是有影响的

介质对天线特性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很微弱而以

楼主:
外壳是金属的可以吗?

网友A:
金属是电磁屏蔽物质

你说呢?

网友C:
R:请教个GPS天线的安装问题

金属肯定不行,完全屏蔽了。其他的非金属的也会有一些频偏影响,通常要根据不同的外壳来进行天线的调试。你天线可以隐藏起来,不一定非要放到设备里吧。通常天线放设备里都是便携式的设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