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怎么控制通信模块的电源?

楼主(2007-06-20):
请教斑竹怎么控制通信模块的电源?我用n-MOS管控制模块电源,源极接地,漏极接模块地,当门极接电源正时MOS管可以很好的导通,但门极接地时MOS管不能很好的截止,我用的MOS管型号为2n7002,是用法不对还是型号没有选对?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接DCDC或LDO.

可靠打开关闭的电路挺麻烦的不适合用在现在的手持系统里.大功率的设备还是要靠自己拿管子搭.

楼主:
是个办法,谢谢。

网友B:
根据实际应用选择

有些电源系统本身自带使能,如果用这样的系统直接控制控制使能端即可;对于没有使能的电源系统或电池等,当然可以用MOS管,注意要控制的是电源回路而非地回路,MOS管的导通内阻和允许电流要足够,将MOS管的漏极、源极串在电源回路里,栅极做控制即可。没有内置阻尼二极管的,漏、源可以互换,已内置的,就不行了,要保证MOS管截止时,内部二极管也反偏。

楼主:
谢谢斑竹,我最终使用了SP6200

网友C:
最终选择了ZLG

呵呵
不得不佩服ZLG啊

楼主:
我在杭州利尔达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