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c2500进~~~~~~~~~!

楼主(2007-06-28):
cc2500的GDO0引脚如果用作mcu中断(接收到数据对mcu产生中断),应该对IOCFG0怎么设置?

楼主:
我设置IOCFG0为0x06

我将IOCFG0设为0x06,2500只能发送不能接收,对mcu不能产生中断,GDO0引脚无变化
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CC2500, 我也准备用

楼主: 你好!

CC2500 我没用过,不过正好准备用.

以下是我在Ti网站上下载到的资料,不知对你是否有用.

focus.ti.com/lit/an/swra141/swra141.pdf

CC2500, 我准备用. 但不知道去哪里买样片较方便? 能否提供购买渠道?

先谢谢了!

楼主:
片子是公司采购的

我不清楚这个采购渠道,望谅解

楼主:
问题依旧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高人呢?

网友B:
可以到立奇公司

他们那里提供IC和技术支持.
www.infortech.net.cn

网友C:
ZigBee模块

太复杂了,用我的模块吧。零成本开发。

网友D:
可能是你的硬件电路的问题

是你自己做的电路板么,收发的芯片频率偏差太大了...
如果你是想做软件评估,可以购买我的模块
2.4GHz 2-FSK/GFSK/OOK/MSK CC2500收发模块
http://www.zhlab.cn/product/P0000005.htm

网友E:
先学会CC1100

和CC1100一样的!!!

网友D:
CC1100和CC2500本身就是一个系列的

CC2500还先出来呢,资源还丰富些

网友F:
iocfg0配成0x06应该是能作为mcu外部中断的

你看看mcu对外部中断的设置和处理是否正确

网友G:
2500简单,也便宜。
我们做了几年的CC2500模块。

网友H:
我 blog有demo程序

网友I:
想请教CC2500的RSSI门限设置

在做一个实验,具体想法是:在节点中设置RSSI门限.然后其中某些节点向其他节点发出消息,其他节点收到后,把测得的RSSI值发给中心节点.因为实验的场地面积很小,为避免采集数据过多,故设一个门限,只有RSSI值高于这个门限的,才会接收到.

看了手册里,关于门限设置的,有AGCCTRL寄存器.
手册里有一个绝对门限的公式
THRrssi=MAGN_TARGET+CARRIER_SENSE_ABS_THR-GAINmax
同时手册上有个表(P32,表27),为当数据率250kbps,MAGN_TARGET设为011(33dB)时,AGCCTRL2其他五位的不同组合对应的不同增益值,里面的值都是负数,我把它理解为式中的-GAINmax项,不知道对不对.

然后我的程序中,已经使用了GDO0和GDO2上的信号用于同步字收发检测和串行时钟,故我将IOCFG1设为0x09(当RSSI低于门限时为高电平),在进行接收时,程序中先检测GDO1是否为高,如果为高就不会接收.以达到门限作用.

可是我试了一下,在门限设为-57dBm时,走了很远还能接收(参看了一篇论文,里面相同门限下的距离很短的).

PS:这个-57dBm,我是这样计算的:MAGN_TARGET设为011(33dB),然后参照手册上的表,将另5位设为01000(-90dBm),CARRIER_SENSE_ABS_THR=0000(等于MAGN_TARGET).
然后按照公式THR=33+0-90=-57

不知道这样算是否正确?
还有,利用GDOx上的信号来判断门限是否到达的方法是否正确?

请牛人指点!呵呵,先谢过啦.

网友I:
有没有人会哦

我实际测量的结果是,将RSSI发到串口,一米外就小于-57dBm了.可是我的还能收到

网友J:
CC2500的距离最大能多远?

我参考着TI提供的示例程序,编写了一个收发程序,但是通信距离只能达到20m,感觉太短了,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提高?
注:
我目前设置的传输率为250kbps,发射功率设置为最大

网友I:
好象把数据率放低些可以把距离加长吧?

网友D(2007-08-09):
现在我们也提供CC1100模块

http://www.zhlab.cn/product/P0000006.htm
板载天线,工作在868MHz~915MHz,长 x 宽: 55mm x 39mm

网友K(2010-05-11):
去我公司网站下载点资料看看吧

网友L(2014-09-24):
2500跟红线外的区别在哪?有什么优势?

网友M: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学CC2500模块,请问,能不能给我发一份CC2500的历程呢??邮箱51742224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