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能告诉我们天线输出电容如何计算?

楼主(2007-06-29):
与输出天线有关, 还与输出功率相关?

网友A:
估计八成你指的匹配电路

那个根据输出源的阻抗,将其变换到与天线阻抗共轭就是匹配了

网友B:
仅与天线有关,是测出来的不是计算出来的

除非你能100%实现你的设计,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C:
仿真,学会看史密斯圆图

否则九只能靠仪器慢慢试或干脆随便估着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