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几款无线数传模块

楼主(2007-06-29):
想做无线数传,主要是应用与语音的无线传输或者无线定位.距离要求500米以上,传输速度在64kbps以上.
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拜托大家给点意见或者设计方向.谢谢

网友A:
用GPRS或CDMA吧

其它模块能满足你如此要求的都是非法的。

楼主:
TO chunyang

chunyang,非法的是什么意思?是别人有专利还是有规定禁止开发这方面的应用?
把距离缩短点有合法的方案吗?

网友B:
re

其它方案如果想可靠传输500m,必须加功放。这样输出功率就过大,违反无线电管理条例。

网友C:
可以和我探讨

DTD462系列无线数传模块,能到1000米.我用过的

楼主:
to chenlung

哦,这样啊。谢谢了!
那对讲机使用的是什么传输方式?能传好几公里?
是不是说把功率控制在合法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D:
关于对讲机

对讲机一般用fm,对于频率功率也是有限制的,个人用的话要看其等级。

网友A:
法律限制是指功率和频率

做产品的话,这一点必须考虑,否则隐患无穷,出口更是没有可能。
对讲机用的是专用频道,准许较大功率,但对讲机带宽很窄,远远做不到你要求的64K带宽。
相关法律条文和基础知识等,在我的Blog中有收录,去看看吧。

网友B:
re

借这个帖子问下chenyang老大,我做的FSK 433传输产品,在比较复杂的室内传输距离只有80米。8dbm,-108dbm灵敏度的。为什么老看这个说能做500,那个说能做1000?真有这么好的?

网友E:
还和数据率有关系的

呵呵
哪个人说能做1km的?(难道是扩频?)

网友A:
室内环境不好说

    电磁波的衰减是有其物理规律的,这是无法突破的极限,所以通常讨论无线传输的距离时只考虑空气介质的前提,其它介质下,0.1米还是1K米都不能说正常或不正常。
    仅空气介质、无传输多径和干扰、2dBi全向天线、10dBm发射功率(ISM合**率的上限)的前提下,有效传输距离却决与速率和频率,根据香农定律,速率越低等效接收灵敏度越高,频率(通常的UHF及以上)越低衰减越低,就目前技术条件下的433M窄带调频FSK信道而言,最大通讯距离约800米左右(此时等效速率不会超过1200)。当然,采取提高天线增益、增加LNA等措施还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提高通讯距离,但该距离不在一般的讨论范畴内,毕竟其技术前提没有商业上的普适性。另外,采取纠错编码也可以一定程度的提高通讯距离,但这是进一步降低等效通讯速率带来的,香农定律在此仍适用。

网友F:
ZigBee数传模块

用我们的吧。1500米以上,还可以加中断,距离几乎无限。http://www.uv-comm.com

网友B:
re

zigbee数传模块贵得要命。问了几家,最便宜的都要200块一个。但CC2430芯片才4美元左右。而且也没发现哪个可以做1.5Km??一般就说300m左右。

楼主:
re

Zigbee是贵了点儿,但是现在是热门.
谢谢各位了,我们已经决定用nRF2401了,便宜,有用过的给点意见.

网友E:
2430能做300米?

谁告诉你的?
用24L01吧
8-10块钱一片
很便宜

网友G:
我们有Zigbee模块,出给新客户70多元,
新推出带MCU的Zigbee模块,对老客户也是70多元。

网友H:
谁能4美金在国内买到CC2430芯片?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数据……4美金什么时候在国内能买到CC2430芯片了?还有CC2430不加PA的情况下哪家做到300米了?我怎么都没听过

网友G:
4没金没听说过,
不加PA也有办法到300米,这是可以的

网友I:
Zigbee千万别听鬼话

Zigbee是在802.15.4基础上的,
现在市场有两大阵营,一个是RF的,一个是RF+MCU的
说10几块钱的,只是RF级的芯片,没有Zigbee的协议支持;
200元左右的是带Zigbee协议的,有做好的模块使用AT指令进行通讯即可,象GPRS/CDMA模块;另一种是自己写协议,学吧,呵呵!
给14楼的建议:做好RF部分,比较难,还要有数据方面的纠错保证奥!

网友J(2007-08-02):
我用2401A+PCB天线现在只能到20M, 想要到150M以上有办法么?

我用2401A+PCB天线现在只能到20M, 想要到150M以上有办法么?
听说有信号放大芯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的呢?

网友K:
gprs可以实现要求,但看楼主的钱包不够用的.难

gprs可以实现要求,但看楼主的钱包不够用的.难

网友L:

我也想用24L01,但距离有点问题,我要求距离为30~50m左右

带Zigbee协议的单芯片在国内价格都是6~8美金左右,4美金除非你有100万的量,TI可以专门为你做差不多价格就会在3.5美金以下

网友M:
同意19,20楼的说法!!!

网友E:
24L01可以做到30米

没有做到是设计不良+器件精度太差

网友N:
nRF903

nRF903/905 的模块,频段有三个好像是433M/950M,距离也挺远的,应该有几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