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一个关于红外发送和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7-07-08):
我是一名电气专业的学生,暑假要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装置,其中要用到一个红外控制的密码开关
红外接收头采用TL1838,频率是38KHz,买的时候商家告诉我用普通的电视遥控器就能控制
我想问一个各位,是否采用普通的彩电遥控器就能实现红外编码发送并且使1838能收到?对遥控器有什么要求吗?市场上的遥控器的发射频率都一样吗?

网友A:
是这样的,红外遥控均采用38KHz载波

但传输的内容不同,做红外密码开关既是基于MCU的,直接用软件生成密码即可,接收头用彩电的没问题,后续处理当然仍需MCU了。

楼主:
谢谢二楼

谢谢解答。我把1838的输出接在89C51的外部中断输入口,解码过程由89C51完成,现在的难题就是红外编码发送的问题,想买现在的红外遥控器作为编码发送,能否实现?

网友A:
那就不是“密码”了

用存储示波器分析遥控器的波形,接收侧用软件判断即可,不过这样反而更麻烦,不如发射侧自己做编码,最简单的办法是利用MCU的串口,发射侧去调制一个38KHz的振荡器再推动LED,接收侧用一体化接收头经过整形后送MCU。

网友B:
看看我们的模块可以实现以上功能

可以不用知道遥控器的数据格式和协议
可以对任意遥控器解码
模块可以输出预知的数据
http://www.yofeng.com/IrCtrR.asp

网友C(2008-08-21):
随便找一个红外编码IC就可以

找一个做红外遥控IC的厂家,寄几个IC过来,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