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00(CC2500)和CC1000不同的软件问题?请帮解答,谢谢

楼主(2007-07-10):
我们原用CC1000做无线收发的产品,现由于CC1000的技术落后,有一些不能满足现在需求,现对其升级为CC1100,针对升级的CC1100,其驱动和操作程序完全不一样,所以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1、原CC1000进入低功耗模式,只需要向寄存器写入一个值就行了,唤醒也一样要修改寄存器
   void cc1k_PwrDown(void)
{
  cc1k_write( 0x3f, MAIN_ADDR );          //  close all
  cc1k_write( 0x0,  PAPOW_ADDR );          //  close power

void cc1k_Wakeup2Rx(void)
{
  cc1k_write( 0x3b, MAIN_ADDR );          //  set to Rx
  cc1k_write( 0x40, CURRENT_ADDR );//  set Rx current
  delay_ms(2000);//等待5MS
  cc1k_write( 0x39, MAIN_ADDR );          //  open CORE, BIAS
  delay_ms(200);
  cc1k_write( 0x11, MAIN_ADDR );          //  open FS, CORE, BIAS, Rx

}
而CC1100,并没有讲怎么让其进入低功能状态,怎么操作让其唤醒?

2、RSSI信号强度指示,CC1000是需要通过ADC采集其电压来判断是否有数据,而CC1100是直接数字化放在一个寄存器里,但没有说明这个寄存器值是多少才能表示有数据过来?并讲此值是基于RX链中的当前增益设定和信道中的测得信号等级。但当前增益设定是由什么寄存器来完成的?

理解:是不是CC1100平时在睡眠状态,只能有数据满足其同步词汇、前导字条等,就会被唤醒?
      其RSSI信号强度,由一个寄存器设置好,比较两值,如果低于的话,则表示有数据过来?

因为从其一些参考代码,根本就没有这些信息?

请做过CC1100或CC2500的高手帮解答,谢谢!

网友A(2009-09-19):
难道资料说明不完整?

网友B:
请看datasheet吧

网友C(2009-12-16):
好 冷啊 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