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适合于防爆场所比如加油站的无线数据传输方式

楼主(2007-07-17):
请问,50米有效距离,100k/s传输速度,低功耗,适合于防爆场所比如加油站的嵌入式设备无线传输手段,最好采用哪一种?

网友A:
防爆场所限制的是功率以防特殊情况下的火花放电

用低功率的2.4G信道可以满足你的传输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