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mos管的开关控制问题

楼主(2007-07-18):
我们用到mos管来作为开关给功放供电,电路图如下:
其中,1脚为单片机io串联一100R电阻输入,2脚为功放所需供电电压,3脚为输出,直接连到功放电源输入端。
实际io输出电压4.5V,功放电流约400mA左右。io为高时功放停止工作,低时功放正常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pmos工作很不稳定,购入的6片已经损坏2片(已不能当开关使用,栅极加的电压直接从漏极漏过去了),原因不明。
请教高手指点,如何改进电路。

网友A:
栅极电压过高

网友B:
你这PMOS是这么接的吗?

DS反了

楼主:
不是吧,ds应该没反啊,2脚连的外接电池盒啊

网友C:
连接关系是对的,…

“2楼: 栅极电压过高 ”

应该是指lZ的栅极电压超过了源/漏电压。加几个电阻试试。

网友A:
单加电阻是不行的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元件,像晶体管那样加限流电阻是不行的,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栅极外部驱动电压高于漏源极电压时要用电阻分压网络进行分压后驱动,切不可存在栅压大于漏源电压的情况,这是基本常识,看来很多人都忽略了,难道非要讲的这么详细?

网友D:
给功放供电

这么小的MOS

网友E:
把MOS管当作普通三极管来用啊,你要控制的是

删极和源极间的电压

网友F(2011-11-16):
ka看不到图

网友G(2012-03-19):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