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7-07-25):
各位老师:我现在在做一监控系统,用双绞线传输,现在要求传输1800米,但传到那图像已经变成黑白了,请求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用同轴线吧

或者干脆调制到高频,改无线或者走同轴线

网友B:
视频信号是单端的,不能直接在双绞线上传输

要经过单端转双端后才行,有这样的芯片,Maxim、ADI、TI、NS都有,去他们的网站上看看吧。

网友C:
无线传送静态图像

无线传输两公里的静态图像,一帧要5S内传完,黑白,最小的速率多少哇?

网友A:
拜托问题问得专业点

图像多大都不说,怎么回答问题?

网友D:
请问LZ两端用的是什么运放?

这种现象通常是阻抗不匹配了,如真有兴趣我可发个电路图给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