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m 方案选型及MODEM的一些相关问题?谢谢指点!

楼主(2007-07-25):
关于modem 方案选型及MODEM的一些相关问题?谢谢指点!

  本人在这方面是个大盲,把本版的相关内容大概地看了一遍,很多概念仍很不清楚,希望各位指点,谢谢!

当前了解到的有以下两家公司可以提供MODEM IC方案(速度<9.6Kbps 的不能使用,因为接收到的显示数据波特率为9.6K,如果发出去的速率低,那系统就要进行缓存处理,个人认为这样设计会增加系统完成的工作量),但不知道是否会存在IC停产的情况(本来有点想直接用嵌入式MODEM模块的,但200块好像有点贵!不知老板会不会同意)。希望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公司        IC名称         最大速度     AT相关
方案1、    Conexant         CX20493+CX81801   56K        带AT命令
方案2、    CML           CMX869A+Z85C3008   14.4K    无AT命令

问题:
    1、对于方案1,原来有资料介绍用CX86500,但我一直找不到它的完整datasheet,好像网上卖的人也比CX81801少。所以就考虑用CX81801,但CX81801也有CX81801-94,CX81801-84,CX81801-72等等不同的种类,资料上又
没说它们的区别!迷惑中。。。
    2、没有AT命令,是不是意味着编程量会大量增加?

MODEM 相关概念的几个问题:
    3、MODEM 的调制方式是不是有 FSK,FFSK,PFSK,QAM,还有么?采用不同的调制方式的MODEM是不是不能进行通信?
    4、MODEM 背靠背,好像是一个连接方式什么的,但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不懂!不是把电话线接上去就可以用了么?
    5、MODEM好像还有一个NULL Modem Cable 的方式,这个又是什么东东?

    非常感谢你的光临指导,谢谢!

网友A:
都可以,资料可以去生产商的官方网站下载

至于是否支持AT指令和编程工作量的关系不大。Modem有两种工作模式,外部供电(这是所有Modem都支持的)和直接连接模式(要看该Modem是否支持),后者很少用,这是因为该模式是用于固定点对点通讯的,而点点通讯有其它更廉价的选择。NULL Modem Cable指外置成品Modem与主设备的串口连接方法的定义之一,你用在嵌入式系统中,不需要什么连接电缆。

网友B:
我的同情

有线Modem的选型,烦啊!
Conexant 现在的策略将MODEM和模拟部分分开,这样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开发难度,加上他的类似BGA的封装,我是被搞晕了,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小管子,等你去查找吧!
采用不同方式的Modem当然不能通讯了,选型的时候查一下标准,告诉你的,什么CCITTV。23等。

楼主:
谢谢你们的解说

  谢谢你们的解说。明白了不少,看来我要努力筑成使用模块才行,以减少总体工作量。

网友C:
关于CMX869A

CML           CMX869A+Z85C3008   14.4K    无AT命令;该方案比较多被采用于点对点的通讯设计项目中,他能满足一些要求同步处理的项目!在DAA部分可以加上SILVER TEL公司的AG1171S模块。在成本上是一种低成本的方案!

对于现成的模块上;CMX868是有现成的模块的,但是他的速率是支持到2.4K BPS;

楼主:
Thank you!

   Thank you!
   是么?
   不过对于 CMX869A+Z85C3008  方案,我后来也把它给否决掉了。因为卖CMX869A的人太少,太贵,在网上找到的总共不超过5家,还可能有4~6周的订货周期!!
  另: AG1171S 是 S 口模块,用在此好像不太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