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5通信用哪些光耦性价比较好?

楼主(2007-07-26):
各位大侠,大家好。小弟正在做一个485通信的方案。现在手头现存的光耦有PC817,NEC的2501和TLP521。现在通讯的波特率需要能在4800-19200之间设定(还有一种方案是4800-38400之间)。请问这几种光耦能否满足要求。
小弟在发帖前也查询了旧帖,许多朋友们说这几种光耦对于9600就有点慢了。小弟不懂,根据比特率和波特率的关系:Rb=Rs*log2M,按说9600甚至是19200距离这些光耦的最高速率还有很大的距离,即便是在实际应用中,裕量也还是很大的。为什么就不行了?
如果以上几种不行,请大家推荐一些性能较好的光耦,最好是4 pin的,谢谢大家。

网友A:
这几种光藕都是通用型的,不能满足你要求

最高可靠速率只能做到9600,再高就必须用通讯专用光藕了,有关选型可以看我的Blog。

楼主:
谢谢版主

看了chunyang大哥的blog,说服了老板,降了要求,只做到9600.

网友B:
2631 和4661 都是比较快速的

网友C:
PC817,以前刚到新公司,接手单片机这块,。。

用的就是这个,9600,害死人,调试特麻烦。不要用。建议lz用数字隔离器,如果要求高的话。

网友D(2012-07-02):
6N137   非常稳定

网友E:
光耦4N25

网友F:
快速的用6N137
普通的用tlp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