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SK ,FSK全称是什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7-30):
(无正文)

楼主:
ASK ,FSK全称

查到他们的全程了:
ASK:amplitude shift keying
FSK:frequency shift keying

两者有什么优缺点呢?各自适用场合?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你应该去书店买本书看看

通讯原理方面的教材,这是最基础的东西。网络助人亦毁人,看你怎么用了。

楼主:

好像现在工业上用的普遍的是ASK方式,FSK比较难?
为什么呢?

网友A:
谁说的“工业上普遍用ASK”?

ASK的抗干扰性远远低于FSK,工业应用却讲究的是高可靠性。

网友B(2007-11-30):
数字信号的两种调制方式

和模拟信号一样,数字信号在信道中传输时,一般要就进行调制,主要有幅度键控信号ask、频率键控信号fsk、移相键控psk和差分相位键控信号dpsk,就是分别对载波进行幅度、频率、相位调制。

网友C:
调幅,调频

网友D:
调制方式到目前为止约有20多种了,

楼主(2008-12-09):
为何现在汽车遥控钥匙都选用ASK方式?

为何现在汽车遥控钥匙都选用ASK方式?
ask抗干扰性还不如fsk。

网友E:
呵呵,调制解调简单,成本低。干扰可用校验滤除。

楼主:
为何现在汽车遥控钥匙都选用ASK方式?

成本差不了多少吧?
看芯片典型电路上只多一个小电容而已

楼主:
为何现在汽车遥控钥匙都选用ASK方式?

是否从耗电角度考虑,因为FSK不管是1or0都要发送波形,而ASK只有1时发送。
省一半电。
有没其他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