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8880的收发问题

楼主(2007-08-01):
请用过MT8880的指点一下,我现在用单片机控制一片MT8880实现收发功能,
但我发现接收的时候老是没有中断产生,状态位也没置位,而EST和ST/GT都有变化的,按芯片的时序图看应该有中断产生的啊,,,,怎么回事????是控制的时序不对吗????
急呀!!!!各位帮帮忙哦,先谢了!!!

网友A:
你要先确认输入信号的幅值、失真率等指标合适才行

排除信号问题,就只有编程问题了。

楼主:
在问 我看了 输入信号的幅值、失真率没问题啊

帮我看看程序吧,谢谢哦!!!就接收的程序!!!!
D0到D3对应P1.0到P1.3    cs接地   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
#include <AT892051.h>
#include<absacc.h>  //引用外部数据存储器XBYTE
#include<intrins.h>  //_nop_()引用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RW P3_4      //RW
#define RS0 P3_5     //RS0
uc data i=0,r_buf[7];
uc bdata xbit;
#define clk P3_2   琐存信号

/* 子函数(子程序)说明 */
void delay200ms(void);
void initialize(void);
void rece_init(void);
void int1_8880(void);
void delay_50us(ui t);

void main(void)
{

   delay200ms();
   initialize( );
    delay_50us(600);
   rece_init( );
    delay_50us(600);
   while(1);

}
/* MT8880芯片初始化子函数 */
void initialize(void)
{
  clk=0;
  P1=0x0FF;  /* 读状态寄存器 */
  RS0=1;
  RW=1;
  _nop_();
  clk=1;
  _nop_();
  xbit=P1&0x0f;
  clk=0;

  RS0=1;
  RW=0;
  _nop_();
  clk=1;
   P1=0x0F0;  /* CRA=0000 */
  _nop_();
  clk=0;

   _nop_();
     clk=1;
    P1=0x0F0;  /* CRA=0000 */
   _nop_();
   clk=0;

    _nop_();
     clk=1;
    P1=0x0F8;  /* CRA=1000 */
    _nop_();
    clk=0;

   _nop_();
     clk=1;
    P1=0x0F0;  /* CRB=0000 */
    _nop_();
    clk=0;

  P1=0x0FF;  /* 读状态寄器 */
  RS0=1;
  RW=1;
  _nop_();
   clk=1;
   _nop_();
  xbit=P1&0x0f;
  clk=0;

}
/* 接收初始化子函数 */
void rece_init(void)
{

   RS0=1;
   RW=0;
   _nop_();
   clk=1;
    P1=0x0F4;  /* CRA=0100 */
   _nop_();
   clk=0;

   EX1=1;
   IT1=1;
   EA=1;
}

void delay200ms(void)
{

uc x,j,k;

for(x=3;x>0;i--)

  for(j=132;j>0;j--)
     for(k=150;k>0;k--);
}

void int1_8880(void) interrupt 2
{

    P1=0x0FF;  /* 读状态寄存器 */
    RS0=1;
    RW=1;
    _nop_();
    clk=1;
    _nop_();
    xbit=P1&0x0f;
    clk=0;

      if(xbit^2==1)
       {
         P1=0x0ff;

          RS0=0;
          RW=1;
          _nop_();
                    clk=1;
          _nop_();
                r_buf[i++]=P1&0x0f;  /* 读数据寄存器 */
           clk=0;
        }

       if(i==7)
       {
          i=0;    //反复的接收
         P1_7=0;
        }

}

void delay_50us(ui t)
{
uc j;
for(;t>0;t--)
  for(j=19;j>0;j--)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