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总线自动收发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08-02):
工业上通用的232转485装置,一般都是用555延时控制收发使能,
但是这种情况下,延时时间的控制需要和波特率匹配,才能保证在发送一个字节时,发送使能一直开启。比较笨的方法就是对应波特率设置一个拨码开关。
小弟最近你一直想出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并且在485通信上面,由于这个延时时间的存在,收发之间的转换时间也由他来决定,就算说如果高波特率高响应速度的话,会受到限制。
一直没有太好的方法,不知道哪位大哥能够提供点思路。
   最近maxim出了一款芯片max13487e号称带自动收发转换的,其实也是靠上下拉电阻来保证的高低电平,在多负载和远距离传输的时候也会出问题。

网友A:
告诉你的话

那些靠卖232转485模块的企业就要喝西北风了:)

网友B:
给个提醒

    可以用MCU介入,判断串行帧结束后一段时间无下降沿到来就转入接收态,等待时长不足串行帧的一半即可,波特率越低需要的占空比就可以越低。至于转入发送态,只需一个下降沿即可,串口的数据帧建立时间足够状态切换了。
    当然,想做好还要有工艺性讲究,硬件及软件设计方面也得有些“技巧”才能兼顾可靠性和切换效率。

网友C:
用Mcu的话就先监测一下波特率,就可以做到适应所有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