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远程唤醒的无线模块

楼主(2007-08-07):
哪位达人能不能推荐一款可远程唤醒的无线模块啊?
通信距离900~1000米(空旷),发射电流不大于50mA,有休眠模式,并可通过远程唤醒。

网友A:
做梦么?

都睡觉了还想不开接收机能唤醒?
都是定时开启接收机来检测电波的,别指望电波还能在接收机关掉的情况下唤醒它。
1000米通信距离,全向的话,用个100mW吧,自己算算50mA,电流够么???

楼主:
???

远程唤醒是指在休眠状态下唤醒啊?不是在关闭的情况下唤醒啊
如果5V供电,50mA,那发射功率不是250mW吗?

网友A:
你做的功放效率是100%?

你的所谓的休眠模式,mcu可以休眠,接收机不能休眠,否则如何收到唤醒信号?

楼主:
恩!楼上说的对

只是想应用,还不懂,查了一些相关资料,发现楼上说的对,承教,谢谢,呵呵
现在就想找个传输距离可达900m以上,发射电流尽量小的无线模块,无线模块有休眠模式,且在休眠模式下可以远程唤醒

网友A:
都想做远距离的

远距离的都不便宜
自己加PA吧

网友B:
可以做到

你的邮箱是多少?告诉我,我发资料给你。

楼主:
我的邮箱

邮箱是qiouy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