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7-08-08):
手机使用的话音信道是由基站即时分配的吗?如果是的话,手机怎么可以在不同呼叫时刻占用不同信道频带呢?

网友A:
是由基站分配的,而且是动态分配

手机的信道即使在通话中也不是一直开着的,而是用所谓“时隙”制,不同时隙可能占用的信道都不同,具体由基站在协议的控制下进行分配。

楼主:
时隙制是否要求全网时钟同步呢?

非常感谢,麻烦问一下:时隙制是否要求全网时钟同步呢?

网友A:
基站以上的传输是同步的

手机至基站则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