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线性稳压芯片

楼主(2007-08-08):
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下输出12V的线性稳压芯片,最大电流大于80mA即可,输入电压小于12V,越小越好.
谢啦

网友A:
好像线性稳压器要求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

否则要用开关升压调节器

网友B:
基本概念错误

线性稳压电源的输入电压一定大于输出电压,你的要求改用开关电源。

楼主:
呵呵,我改用DC-DC芯片MAX668

呵呵,我改用DC-DC芯片MAX668了.
假如一个模块的电压是5V,功耗有点大我用两种方法实现它,一是用4节镍镉电池供电,每节的容量都是2500mAh; 另外一种方法是用两节或者三节同样容量的镍镉电池作为DC-DC变换器MAX669的输入电压,使其输出5V电压. 试问,哪种情况下,电池的工作时间相差大吗? MAX669的效率比较高.

网友B:
用DCDC更好

设计合理的话,对榨尽电池容量有好处,而且适用性强。

楼主:
其实直观上我不是很理解

其实直观上我不是很理解,2节电池加了个DC-DC变换器就可能比4节电池直接用比较好.

楼主:
现在本论坛可以发图片不?

现在本论坛可以发图片不? 我以前搞了几张jpg都发不上去,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应该可以发了

直接用当电池容量较低时内阻会大大增加,如果负载有波动(数字电路是必然的)会明显增加电源噪声,而且如果有高门限的复位芯片的话,会造成容量未尽时就进入复位态的情况。

楼主:
关于电源切换

    不开新贴,接着问一个问题:有两组电池A组和B组,我想用单片机和导通电阻比较小的三极管来控制A组和B组的切换,而且只有在A组电池耗尽到一定成都时时才切换。要切换时,A组的电池仍足以驱动单片机。所以切换时,单片机先打开B组电池,再关闭A组。我的担心是在切换瞬间,A组电池与B组电池存在一定的电位差,而电阻又比较小,会不会烧掉啊。 请各位指教,谢谢^_^

网友B:
要加二极管隔离才行

如果A电压>B电压,可以不用切换,仅隔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