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C振荡电路电感的问题,那边没人回

楼主(2007-08-08):
请问同一个的LC振荡电路,用色环电感可以振荡,但换成电感一样大的环形电感却不工作。请问是什么原因,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Q也一样么?

网友B:
工作频率不同

环形电感多数用于开关电源和工频滤波,最大工作频率只有数百KHz,再高电感就不是电感了,当然也有高频环形磁芯可绕制高频电感,早年不少,现在比较少见了。色码电感也有频率等级,也是由磁芯材料决定的,高的可以工作到数十MHz。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这样就明白多了,多谢楼上的,还有,自己绕环形电感,但没有测试仪器,那么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资料吗,而且一般买的磁芯有不知道AL值,卖东西的也不知道。

网友B:
没有测试仪器是不行的

但可以自己做简易型的,用LC振荡法检测频率,再计算得知。不过最好买现成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