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光隔电路求助(附图)

楼主(2007-08-1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路无法工作

老老实实用接口片吧。

楼主:
OK啦

经过昨晚的仔细分析,发现问题出在两个地方.
一是串口波特率设置问题
二是计算机串口过来的地问题,必须接-12V,否则U3输出的状态不稳定!
经实验这个电路可以工作.chunyang老师您觉得这个电路问题是?...

网友A:
两个问题

    其实你已经发现了,1、没有稳定的正负参考电压,2、波特率和信号畸变问题,该电路靠C10的充放电来实现232电平,这是非常不妥的,因RC常数问题,这个电路的适用性很差,而且从0至1和从1至0的变位宽度肯定不同,长1长0的数据更是存在可靠性隐患,故才建议用正规的接口芯片。
   不过,你的电路既然连光藕都用了,显然成本不是特别计较或者对可靠性有较高要求,干吗用这种追求廉价却不廉价、想要可靠又不可靠的电路?就像有钱西装革履,没钱背心裤衩,结果这个电路整个一穿背心打领带,你说奇怪不奇怪?!

网友B:
如果需要隔离通信

这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不过接收端需要稳定的正伏电源,可以用4、7脚来提供。普通光耦如PC817速度可以达到9600bps。我以前量产过这种方案,没有出现问题。

楼主:
说对了

我的项目需要隔离通信,所以才出此下策...要不考虑隔离,我连232片子都省掉,直接用分立元件搭了,更省钱~好在我这边要求的速度不是很快,能达到9600都OK了,所以这个电路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