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C35I如何播放语音?

楼主(2007-08-16):
TC35I模块有音频接口,SPEAKER和MIC,如果通过语音芯片播放声音,该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将语音芯片的输出衰减并转换成平衡模式送入MIC输入即可

楼主:
re

中间的具体电路有参考的吗?哪方面的资料。

网友A:
看模块手册和语音芯片手册中的相关参数,然后计算

欧姆定律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