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锁相环MC145166

楼主(2007-08-16):
    小生目前用调频接收芯片MC13135搭了一个50MHz左右的FM接收电路,使用元件手册内给出的使用MC145166的PLL接收电路,MODE=1,D4-D0为0001,应控制在38.9MHz附近,但查13135的3脚波形近似38MHz,锁相环一直未锁定,请教各位大虾可能是什么问题,应该改哪个电阻电容值?
    (之前做的单频带50.7MHz接收已成功,具体电路图见下,但换作锁相环欲做48.7MHz电路就显示锁相环一直未锁定)

楼主:
有否推荐的锁相环芯片?

    锁相环具体电路连接如下:其中左上两个压控振荡器的500pF电容改为了471pF,问题如楼上。
    并且哪位好心人能推荐两款比较好用的调频发送接收芯片和锁相环芯片?
    不胜感激!

网友A:
低通滤波器出错

MC145166去变容管的低通滤波器选错一个47K电阻,理论上470欧或47欧还可以,有时候PDF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正确的

你再看一下发射部分的低通滤波器,标注的是47KW

再者你的VCO正反馈不足,肯定不太稳定,需调整一些电容值,具体可以按照这个图片上的参数,比如,你现在用的470p换成68p,27p;27p和5.0p换成47p,33p;去Fin1端的电容换成10p。

网友B(2013-04-28):
引用 网友C:
可选用其它电路和芯片,与我联系,song964@sohu.com

你好!打扰了,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要做一个频率跟踪系统,频率范围在0.8MHz到1.5MHz输出的是正弦波。打算用纯硬件实现,现在不知道选什么样的锁相环IC做,麻烦你推荐一下,谢谢啦!!

网友C:
需求不太明确,可QQ说1625422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