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短消息的问题

楼主(2007-08-23):
现在我再用模块发消息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
当我用超级终端的时候发消息可以成功。
当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发AT+CMGS="13912345678"
                  回〉
         然后我再发 010203041A
         怎么发都没有反应,感觉就是1A没有检测到,1A应该就是CTRL-Z阿,
         请大家帮忙看看会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编码对吗?命令发全了吗?

不要怀疑模块没有检测到,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01,02,03,04

你查查是什么玩意
不要发人家不认识的东东

楼主:
应该不会吧

楼主:
应该不回

  我再用超级终端的时候也是出来 〉反馈后输入01020304加CTRL-Z的,没有什么区别啊,而且我是单步执行的,其他的操作也都没有改过,是不是哪些设置要改啊,搞不明白。

网友A:
设到文本模式了吗?

网友B:
注意格式就好了,瞎捣腾.

网友C:
你用的是文本格式还是PDU格式

网友D:
你的格式是CMGF=1的吧

“
当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发AT+CMGS="13912345678"
                  回〉
         然后我再发 010203041A
         怎么发都没有反应,感觉就是1A没有检测到,1A应该就是CTRL-Z阿,
         请大家帮忙看看会是什么原因?谢谢!
”
你发的都是文本,
当GSM模块给你回发>的时候,其实他还回了0x0D,0x0A
你应该发送一串文本,然后是0x1A,而不是文本格式的1A
所以你发完010203041A之后,GSM模块还痴知乖乖地等你发送0x1A给它呢

网友E(2007-09-25):
模块没收到结束符吧,超级终端和调试助手对OD OA理解好像不

网友F:
发送之前和接收之后做一下延时

网友G:
串口调试工具发送短消息

pppking说的对,CTRL-Z应该是0x1A,发送完01020304后,把串口调试工具的‘HEX发送’选中,再发送1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