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发射机问题?

楼主(2007-08-26):
    请问我用MC12022和MC145152能够产生中心频率为50MHZ左右,带宽在400KHZ左右的频偏吗?因为我看资料上写的MC12022的最大频率为1.1GHZ,所以我老觉得它的带宽会很高,我计算了一下,如果用最大的63分频的话,带宽有5M左右,太吓人了,请用过这两个芯片的高手指点一下,或者推荐一下其他的方法!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re

可以的

网友B:
基础太差

都没弄清带宽是个啥,说的莫名其妙的,高手也被你忽悠晕了

带宽和前置分频器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C:
呵呵 这样水平应该搞不定 VCO

先仔细研究一下资料,看看VCO方向的书

网友D(2008-03-08):
射频问题求救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射频频率越低传输距离越远吗

网友E(2012-11-14):
5楼,频率越低,波长就越大。更容易衍射。传播距离就越长。